MSP430单片机调试经验汇总3

楼主:
液晶段码与管脚的对应关系

昨天调试段码液晶的时候出现一个问题,液晶显示乱码。

该段式液晶可显示9位数字,使用的是4-MUX方式。

现象:当液晶端口寄存器选择值设置为小于等于0x0f时,液晶能够正常显示,但此时只能显示8位数字.如果寄存器值设置为大于0x0f,液晶显示就会乱。

分析:检查电路,没有发现任何不合适的地方,程序也是没有问题的。最后发现在液晶端口寄存器位选择时有一句话,当该位置1时,该端口只能作为液晶显示端口,而该寄存器的每一位控制的端口不止一个,例如BIT4,该位一旦设置为1,则液晶16-19段对应的4个端口都只能用作LCD口,不能作为其他用途。再看我们的电路,发现液晶18,,19段对应的端口用作了其他用途,有可能问题就在这里。

解决:将液晶18,19段对应端口悬空,不连接外部电路,液晶显示9位数字成功实现。

网友A:
用的什么型号的液晶屏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的什么型号的液晶屏了?

段码液晶,一般段码液晶没有型号,跟数码管类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