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D8367的AGC放大器电路设计

楼主:
有没有大佬在啊,我根据AD8367数据手册花了这个电路图,想知道这个电路是不是可以直接用,还是说需要根据实际电路的指标更改参数?如果需要的话该怎么改?

AD8367手册示例

AD8367手册示例

画出来的电路

画出来的电路

网友:
基本可以正常使用。 ----------- 也要根据实际测量结果进行调整哟。

ADI的这个图,采用大环路反馈,总觉得它的频率响应太差,失去了使用好放大器的意义。

网友A:
ad8367是放大器,ad8361是有效值检波器,这两部分不用调整。AD820是有源滤波器(积分器),它关系到AGC的起控阈值以及响应时间,应该根据实际需要调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d8367是放大器,ad8361是有效值检波器,这两部分不用调整。AD820是有源滤波器(积分器),它关系到AGC的起 ...

好的,谢谢老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