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cosii 中使用邮箱,传递邮箱的过程中,怎么知道传递过来的数据的长度。

楼主:
 ucosii 中消息传递过程中,怎么知道传递过来的数据的长度。
    u8 *rxdata;
    rxdata = OSMboxPend(msg_key,0,&err);
直接用strlen这个函数的话,碰到数据中有00,就无法判断数据的准确的长度了。
并且发送函数,是怎么确定发送长度的?
OSMboxPost(msg_key,(void*)tx_buf);

网友:
或者说,邮箱只用来传递出来一个指针或者一个变量,并没有传递出长度?

网友A:
恩,被你蒙对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恩,被你蒙对了!

  我看UCOS III 的资料,消息队列的是有size的形参的,我以为UCOS II的是在函数里面,就自动分配了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