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有大神用TI的TMS320C6678做过并行处理么?难不难呢?谢谢大神回复1我现在想试试

楼主:
请问有大神用TI的TMS320C6678做过并行处理么?难不难呢?谢谢大神回复1我现在想做着试试看,不知道得多多长时间,我是小白,希望大神们不吝赐教,谢谢

网友A:
你的问题没有意义。能不能并行处理?当然能,任何运算元件都能。难不难?会则不难,不会就难。多长时间?看你的能力和内容了。问题已经解答,而且到位,可因此你有收获么?我看没有,因为你的问题只有正确但无用的答案。
先去弄清楚你到底要干啥,再去想怎么干,别玩什么“空空飞弹”。

网友:
哈哈,难者不会,会者不难,诚然。

并行处理的方式太多了,并行的任务之间涉及到交互,这些一部分是算法分解的问题,一部分就是纯软件功底的问题

如果仅仅是让6678的多个core运行起来,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,但是6678上除了8个DSP CORE之外,还有一堆加速器,用于队列管理、包转发,这个要用好就没那么容易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问题没有意义。能不能并行处理?当然能,任何运算元件都能。难不难?会则不难,不会就难。多长时间?看 ...

我只是想问下是否有人确实做过用多核处理过点云数据,如果能,我就朝着这个方向努力,因为写论文时间有限,我担心这个事太难,导致最后论文写不出来

网友:
就是想用多核处理下点云数据,不知道有大神做过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