锂电池反接保护

楼主:
锂电池充电器,要设计防反接,用程序控制,来点思路

网友:
应该用硬件实现,无需什么“程序控制”。用二极管、三极管、MOS管等都可以实现。

网友:
chunyang老师说得对,硬件就能解决的干嘛用软件?一定要的话就用一个I/O口控制一个MOS管做吧。

网友:
我们现成的 方案   可以给你参考  微信 twocash

网友:
肖特基即可

网友A:
结帖:解决方案已出。说一下思路。
有人说用硬件之类的解决,我不知道到底是否可行,因为我用可恢复保险丝就成功过,不过考虑到成本原因,我还是选择了放弃硬件的思路。
首先,要了解锂电,因为锂电如果过放的话,因为内部会有一个保护板,这个保护板会关掉,需要一个冲击一下从而打开保护板,也就是形成回路,要有电流出现。于是我选择以脉冲的形式间隔性打开mos管,并且检测到电流的时候立即关闭光耦,光耦的速度还是很快的,这时候再去检测负载两端的电压,如果负载两端有电压,就表示有电池接上且是正接,如果负载两段无电压则表示两端电池反接。电路图我也贴出来

正常充电器电路

正常充电器电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结帖:解决方案已出。说一下思路。
有人说用硬件之类的解决,我不知道到底是否可行,因为我用可恢复保险丝 ...

这个图很奇怪吧,根本做不到防反接,我再讲一下,如果把G和D两段并上一个电阻,D和S也并个电阻,这样,光耦不开的情况,也会有电压输出,一旦反接之后,A端的电压会为0,注意的是,一旦检测到电流,一定要第一时间关闭B端,否则直接烧毁

网友:
你要等到MCU反应过来 再关闭MOS管  黄花菜都凉了

网友:
如负载两段无电压则表示两端电池反接,,,
如果接反,没有输出,还用麻烦单片机检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