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W41Z]光剑PCB打样回来,绿油掉“一地”是什么情况?

楼主:
以前的PCB都在华强某丰那里做
这次他那边交货时间变长
为了赶时间就换了一家淘宝店
价格倒是挺便宜,两个板拼在一起一共收了80元打样费

PCB收到后一看傻眼了
开始以为PCB上都是划痕
仔细看原来是两个焊盘中间的绿油线掉了,然后粘在其它地方
整个PCB板看起来埋了咕汰
以前没做过类似的设计,绿油的宽度是10mil
是这种画法的制板的要求太高了吗?

网友:
阻焊油的性能问题,10mil也确实太细了。

网友:
全裸线做什么用呢?散热吗,还是增大电流。可以做成间断性的阻焊开窗,隔一段上一点绿油。

网友A:
某丰慢还贵

网友:
工艺水平不行吧

网友B:
普通工艺10mil的阻焊,掉下来也可以理解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某丰慢还贵

觉得还可以啊 个别时候两三天就能收到 一前看好他家过孔打的准 不过感觉打样的PCB板材质量和厂家评估板的差很多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普通工艺10mil的阻焊,掉下来也可以理解吧

10mil的阻焊不容易做到吗

网友:
便宜的肯定是带坑的!

网友:
还是要找可靠点的厂家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觉得还可以啊 个别时候两三天就能收到 一前看好他家过孔打的准 不过感觉打样的PCB板材质量和厂家评估板的 ...

打样的速度是差不多 批量就有点慢了 几K差不多要10来天

网友D:
现在买把菜刀都得实名制登记身份证,你这都搞上光剑这种高科技武器了,上公安部国防部报备了没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现在买把菜刀都得实名制登记身份证,你这都搞上光剑这种高科技武器了,上公安部国防部报备了没?

这个杀伤力应该都比不上牙签吧 :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