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后来chrome发贴一次只能上传一张图片

楼主:
这种情况应该是我的chrome问题
这是firefox浏览器上传图片的界面

一次可以选多长图片,然后自动上传
以前chrome好像就是这样的

现在chrome变成这样

一次只能上传一张图片,用起来非常不方便
发贴时不得不用firefox浏览器

网友:
欧朋浏览器同样问题

网友:
好的,我们看看这个,竟然显示按钮都不一样

网友A:
chrome 不支持Flash插件,显示和火狐不一样。

不过chrome是可以一次传多个文件的

选择好几个文件后就点击上传

网友B:
我用的也是CHROMA,倒是还没有发现这种情况。

网友C:
要单独安装flash,安装后才能支持多图上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hrome 不支持Flash插件,显示和火狐不一样。

不过chrome是可以一次传多个文件的

选择好几个文件 ...

不能多选文件 使用起来不是很方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用的也是CHROMA,倒是还没有发现这种情况。

以前那个系统正常 换系统后出的这个问题 重装也没好用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要单独安装flash,安装后才能支持多图上传

把chrome卸载有重装过 刚装好提升FLASH插件什么的 不能上传 装好FLASH后重启还和以前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把chrome卸载有重装过 刚装好提升FLASH插件什么的 不能上传 装好FLASH后重启还和以前一样

你安装的flash版本不对吧,用chrome浏览器,去下载adobe的flash插件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把chrome卸载有重装过 刚装好提升FLASH插件什么的 不能上传 装好FLASH后重启还和以前一样

用Chrome,我的网上银行就用不了的,感觉这个浏览器在国内有限制的味道。

---------------美国佬的东西,就不能让它太猖狂,它们的观念是借钱花,那不是争着去消耗地球资源吗?

网友:
没有发现异常呀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