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佬解答

楼主:
安装集成库时出现Urecogined library type是什么问题,怎么解决

网友:
把问题描述清楚点。。。什么操作系统,什么开发工具。软件版本,给个有问题的截图。

网友:
要把问题解决,必须把问题描述清楚

网友:
英文字面理解是“无法识别的库类型”
说明加载的库,软件无法识别,是否文件格式,文件的类型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