按键

楼主(2017-07-13):
按键
void keyscan()
{
if(s1&&s2)
key_push=0;
if(!s1&&!key_push)
{
key_push=1;
s1_push=1;
}
else
s1_push=0;
if(!s2&&!key_push)
{
key_push=1;
s2_push=1;
}
else
s2_push=0;
}

网友A:
少了消抖延时加上就好了

网友B:
一般按键类的要么用硬件消抖,要么用软件方式消抖,为的是能准确读出按键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