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07 SPI 求助

楼主:
好久没来坛子里了,今天来,想各位管管了,再一个遇到问题了,求助下各位网友。
使用STM32F407片子,SPI通信,现在程序卡在这里 while(RESET == SPI_I2S_GetFlagStatus(SPI_PORT,SPI_I2S_FLAG_TXE));
再一个clk怎么不是均匀的波形呢?如图

网友A:
搞定了?那分享下经验吧

网友:
应该是程序卡在哪个中断了,造成时钟不均匀

网友:
就是那样事的,保证数据传输时正常就完了备,总有归零的时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搞定了?那分享下经验吧

没啥经验,修改了一下SPI故障模式而已。

网友:
这次SPI被折腾的,其实当遇到其他芯片单向数据(只发送数据,MCU只管接收数据),SPI工作模式还是建议先设为全双工模式调试,不行再换其他模式。

网友B:
其实我觉得STM的cube库做spi应该更加容易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其实我觉得STM的cube库做spi应该更加容易吧

是的。感谢回复

网友:
好高深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