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敏电阻

楼主(2017-07-14):
光敏电阻
是不是只要是光敏电阻,都可以接收到红外信号,,就是当红外线照射时电阻会降低,比如光敏电阻cds5528

网友A:
原则上是。但是你要看你的光敏电阻对这个波长的光是否敏感

网友:
“是不是只要是光敏电阻,都可以接收到红外信号”
那可不一定。具体可接收的波长,应该查该光敏电阻手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