板子做出来之后,调试的时候用万用表测到负电源输入变成了正的

楼主:
如题,有哪位大佬知道是什么情况么?

网友:
各种原因皆有可能:万用表损坏、你的联接不正确、电路板上元器件损坏、电路板有短路或者断路之处……

网友:
先检查是否把板子电源电压加对,
除非板子设计问题

网友:
地选错了吧

网友A:
一切都有可能,找上面几位大佬,给他们看看你的原理图,PCB他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一句话的问题,谁都无解……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一切都有可能,找上面几位大佬,给他们看看你的原理图,PCB他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一句话的问题,谁都无解 ...

已经解决了,是老师提供的电源地板上有个电容虚焊导致没有负电源输出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已经解决了,是老师提供的电源地板上有个电容虚焊导致没有负电源输出

解决就好,不过感觉不科学呀,电容虚焊怎么会导制没有输出呢,交流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解决就好,不过感觉不科学呀,电容虚焊怎么会导制没有输出呢,交流的?

交流转直流,给板子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解决就好,不过感觉不科学呀,电容虚焊怎么会导制没有输出呢,交流的?

虚焊了就不导通了啊,电流就留不到下一级转换电路

网友:
供电线路中串个电容?……除了容阻降压用,一般很少在供电中用来串着吧,交流转直流过桥后的滤波电容,虚焊不会导制没有输出呀

网友C:
樓主能提供,虛銲的電容附近的部份電路圖?
想了解一下原理為什麼會照成這現象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樓主能提供,虛銲的電容附近的部份電路圖?
想了解一下原理為什麼會照成這現象?

我来找找原理图

网友:
如图,C23虚焊

网友C:
不是很了解,为什么输入端的电容虚焊会造成电源输出变成正电源,应该对输出相位没有影响才对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不是很了解,为什么输入端的电容虚焊会造成电源输出变成正电源,应该对输出相位没有影响才对?

我也觉得应该没有影响,不过是影响没有负电源输出,不是正电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是很了解,为什么输入端的电容虚焊会造成电源输出变成正电源,应该对输出相位没有影响才对?

但实际上是我把这个虚焊的电容焊好之后电源板就能正常使用了

网友:
新电路板回来后,一般装配2块,问题发现的就及时了
人工焊接装配,虚焊很正常
即便贴片机焊接,虚焊的情况有时也还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也觉得应该没有影响,不过是影响没有负电源输出,不是正电压。

我是指输出的负电变正电(标题打的)。不过还是想不通为什么,当作一个经验好了。以后有遇到类似状况解决不了就多一个方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