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w41z的ble烧录例程,2540dongle不能接收?

楼主:
求助各位大神,我烧录了wireless_uart和pulse_oximeter_sensor这2个例程,怎么用2540 USB DONGLE不能接收到任何数据,各位大神是用什么接收蓝牙数据的?

网友:
理论上可以接收的。

网友:
我试了2天,都没有接收成功,不知道为何??????????、、哪位高手指点一下下,

网友:
是不是没有设置通道?

网友:
把USB DONGLE设置好某一接收通道。

手机与kw41z连接成功后,复位或重上电kw41z。
在重复尝试几次后,就可能收到了。因为通道是随机的,不是每次都能碰对和USB DONGLE处于同一通道。

网友:
首先确定开发板进入广播状态。要按SW4按键才会广播。广播信号会在37,38,39三个信道依次发射。sniffer直接运行即可,不需要其它设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