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MP04仪表放大器

楼主:
请问可以把IN+接地,IN-单端给入信号,然后进行放大吗?

网友:
那样多浪费?
就算你不怕浪费,输入信号也不允许为负(不能低于电源负端)。所以如果输入交流信号,仍然要加偏置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那样多浪费?
就算你不怕浪费,输入信号也不允许为负(不能低于电源负端)。所以如果输入交流信号,仍然要加 ...

vref我给的是2.5v,就是现在这个方案可以吗?因为不确定到时候赛题是放大差分信号还是只有一个小信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vref我给的是2.5v,就是现在这个方案可以吗?因为不确定到时候赛题是放大差分信号还是只有一个小信号。

不怕浪费,加参考基准电压,差动放大器当然可以输入单端信号,如你所计划的,另一端接地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