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OPA695做了G=3的放大器,但是实测放大倍数达到了100倍左右,这是什么情况啊?

楼主:
如题,哪位大佬能解释一下啊,我用Tina仿真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

网友A:
猜测你的放大器发生了自激振荡。
说说“实测放大倍数达到了100倍左右”是如何“实测”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猜测你的放大器发生了自激振荡。
说说“实测放大倍数达到了100倍左右”是如何“实测”的。

连上电源和地之后我输入了一个基带的2mV峰峰值的信号,输出电压达到了2V峰峰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连上电源和地之后我输入了一个基带的2mV峰峰值的信号,输出电压达到了2V峰峰值

用示波器看的?
输入信号频率多少?输出和输入波形是否一致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连上电源和地之后我输入了一个基带的2mV峰峰值的信号,输出电压达到了2V峰峰值

另外,输入信号为零时,输出幅度有多大?输出信号频率是多少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用示波器看的?
输入信号频率多少?输出和输入波形是否一致?

是的,用示波器看的,输入信号频率1MHz,,输入和输出的频率一样,但是输出大概有600倍,而且频率越低增益越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另外,输入信号为零时,输出幅度有多大?输出信号频率是多少?

输入信号为零的时候输出100mV左右的杂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的,用示波器看的,输入信号频率1MHz,,输入和输出的频率一样,但是输出大概有600倍,而且频率越低增 ...

相当蹊跷的现像。
现在能够想像到的,只有电源滤波是否完善这一条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相当蹊跷的现像。
现在能够想像到的,只有电源滤波是否完善这一条了。

芯片的电源脚并联了0.1uF和4.7uF电容,应该没问题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芯片的电源脚并联了0.1uF和4.7uF电容,应该没问题吧

“芯片的电源脚并联了0.1uF和4.7uF电容,应该没问题吧”
应该可以了。不过,问题就更麻烦了。
这种电流反馈运放,电路很简单,没有几个元件。但是,越是简单的电路,发生问题时越不易解决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芯片的电源脚并联了0.1uF和4.7uF电容,应该没问题吧

向gmchen老师请教请教,如何?那是行家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向gmchen老师请教请教,如何?那是行家。

好的,我去问问他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向gmchen老师请教请教,如何?那是行家。

谢谢啦

网友C:
楼主先将电路图(一定要实际的电路,有元件参数的)贴上来,没有图基本上无法分析的。最好将示波器的波形图也一起贴上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先将电路图(一定要实际的电路,有元件参数的)贴上来,没有图基本上无法分析的。最好将示波器的波形图 ...

好的,稍等

网友:
这是电路图

网友:
这是输入和输出波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先将电路图(一定要实际的电路,有元件参数的)贴上来,没有图基本上无法分析的。最好将示波器的波形图 ...

已经发上来了

网友C:
电路图与实物有点对不上——电阻的值不对,而且实物图上看不到反馈电阻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路图与实物有点对不上——电阻的值不对,而且实物图上看不到反馈电阻?

额,反馈电阻在背面,忘了说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