运放稳定性分析

楼主:
请问,对于运放稳定性的分析,如下图是PA85的开环增益曲线,工作在单位闭环增益,Cc=10pf时,运放在10MHZ会发生自激振荡吧?

网友A:
从图中曲线数值看,满足振荡条件,会发生振荡。
当然,曲线给出的是典型值,实际上芯片的各项参数分散性相当大,所以不是每一片都必然发生振荡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从图中曲线数值看,满足振荡条件,会发生振荡。
当然,曲线给出的是典型值,实际上芯片的各项参数分散性相 ...

谢谢您,不知您还记不记得,我前几天有个帖子,运放驱动容性负载的问题。我看的文献说,驱动容性负载,相当于引入了一个极点。可是这个负载是在闭环反馈外的,可以理解为,在闭环系统外引入一个极点,这个极点对闭环运放有怎样的影响。分析运放的稳定性时,都是根据环路增益幅频特性(基本放大倍数与反馈系数的乘积)分析的,像这样在闭环系统外引入极点,该怎么分析呢?如果加补偿的话,是否可以加一个零点,使得零点频率与 极点频率相等(后面的开关选择阻性负载或容性负载)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谢谢您,不知您还记不记得,我前几天有个帖子,运放驱动容性负载的问题。我看的文献说,驱动容性负载,相 ...

“可是这个负载是在闭环反馈外的”
不是闭环之外的。
运放输出级由双极型管或者场效应管构成,无论是哪一种,管子总有一定内阻。这个管子的内阻和输出端接的电容构成一阶电路,而反馈是由电容上接到输入信号。所以,管子的内阻在反馈环之内。
这个一阶电路,显然影响整个电路的开环特性,当然也就会影响闭环特性。
如果运放输出端串联一支电阻再接电容,反馈从运放输出端引出而不是从电容上引出,则该电阻在反馈环之外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您,不知您还记不记得,我前几天有个帖子,运放驱动容性负载的问题。我看的文献说,驱动容性负载,相 ...

“如果加补偿的话,是否可以加一个零点,使得零点频率与 极点频率相等”
解决放大器稳定性问题,这是方法之一。当然,新加的零点也必须是在反馈环之内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您,不知您还记不记得,我前几天有个帖子,运放驱动容性负载的问题。我看的文献说,驱动容性负载,相 ...

关于运放稳定性问题,你最好去请教gmchen老师,那是行家。
可以先看看gmcheen老师这篇帖子基于运放的放大器频响与稳定性分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“可是这个负载是在闭环反馈外的”
不是闭环之外的。
运放输出级由双极型管或者场效应管构成,无论是哪 ...

我之前以为,电容在这个位置的话,就引入了极点。谢谢您 ,我再好好的理解一下您好的回答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从图中曲线数值看,满足振荡条件,会发生振荡。
当然,曲线给出的是典型值,实际上芯片的各项参数分散性相 ...

老师,开环增益上的频率是角频率,引起运放振荡的频率应该是:10MHZ/2*PI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老师,开环增益上的频率是角频率,引起运放振荡的频率应该是:10MHZ/2*PI吧

“引起运放振荡的频率应该是:10MHZ/2*PI吧”
不对吧?首帖两曲线横轴标注的都是 F(Hz)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“引起运放振荡的频率应该是:10MHZ/2*PI吧”
不对吧?首帖两曲线横轴标注的都是 F(Hz)。

哦哦,因为以前学的自控原理,幅频特性的表达式:A(jw),说的是角频率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哦哦,因为以前学的自控原理,幅频特性的表达式:A(jw),说的是角频率,

二者其实是一回事,仅仅相差一个常系数。另外,二者通常使用的单位名称不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