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书中稳压电路的讨论

楼主:
如下图,我的疑问是,Ui上升,Is迅速增加,R压降增加,先后次序是不是有问题?Ui上升,电流先过R,R上的电压先增加,然后才是Uz增加,为什么书中不考虑导线损耗,如果将稳压管放到RL右边,导线很长,情况还是一样吗?

网友A:
“先后次序是不是有问题?”
不考虑电路中分布参数(例如分布电容等),无所谓先后次序。

“电流先过R,R上的电压先增加,然后才是Uz增加”
电流同时流过R和VS,没有先后之分。

网友:
“为什么书中不考虑导线损耗”
显然这段文字只考虑理想情况,即忽略导线电阻。
如果考虑典型电阻,那就不是理想情况,而是分布参数电路了。不但没有考虑导线电阻,电路中其它分布参数(例如稳压管的结电容)也不予考虑。

网友:
你好!发帖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“先后次序是不是有问题?”
不考虑电路中分布参数(例如分布电容等),无所谓先后次序。

“电流先过R,R ...

如果考虑分布电容、稳压管结电容,怎么分析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考虑分布电容、稳压管结电容,怎么分析?

考虑稳压管结电容的话,稳压管两端电压变化稍稍落后于输入电压Ui的变化。

网友:
考虑分布参数,可以把分布参数画进电路图,这样就一目了然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