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什么东西?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不知道……没有见过,输入正负,输出正负,滤波,隔离,保护,防浪涌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……没有见过,输入正负,输出正负,滤波,隔离,保护,防浪涌……

这东西跟一个ZVS驱动板在一起放着,就是不知道是干啥的

网友:
“这是什么东西?”
从那六支电解电容和几支功率管看,怀疑是个开关电源模块。

网友:
低压大功率开关电源模块。

网友:
固态直流继电器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