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KW41z】无线报警系统测试板 焊好了。不知道调试会咋样

楼主:
【KW41z】无线报警系统测试板 焊好了。不知道调试会咋样

网友:
不冒烟就好

网友:
没冒烟,烧了两个DCDC小芯片。电源好了。目前还没连上JLINK。

网友A:
看楼主的图片,似乎是220V供电的。如果是这样,最好用一个220/220隔离变压器供电,注意安全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看楼主的图片,似乎是220V供电的。如果是这样,最好用一个220/220隔离变压器供电,注意安全!

有点冒进啊。目前都不认芯片,查出板子电压只3.0V,莫非这么大变压器还带不动3个继电器?
只好退一步,先空板试下模块。连上还没通 呢。热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有点冒进啊。目前都不认芯片,查出板子电压只3.0V,莫非这么大变压器还带不动3个继电器?
只好退一步, ...

应该不是变压器带不起而是这个控制板信号带不起吧,MCU控制继电器应该加个光藕更安全。可能模块已经挂了……这上面好像只有几个三极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应该不是变压器带不起而是这个控制板信号带不起吧,MCU控制继电器应该加个光藕更安全。可能模块已经挂了 ...

咦,不用考虑续流?
达林顿管快坐不住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咦,不用考虑续流?
达林顿管快坐不住了

没有注意看,太细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有注意看,太细了

屎壮,快肥来

网友:
回来会变成水王的……

网友:
续流 二极管还是 有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