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敏电阻

楼主:
   看光敏电阻对哪一种光敏感主要看什么参数呀,,有适合感应红外光的光敏电阻吗

网友:
光敏电阻手册中应该给出灵敏度对光波波长的曲线,曲线较高区域就是对这一段波长较敏感。

网友:
我现在要选对940nm波长敏感的光敏电阻,可是一开始就没有确定的型号呀,,没法查敏感波长范围

网友:
红外光应该用红外光敏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