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C34063如何将得到的稳定负压变换成对称的正压给芯片供电

楼主:
1芯积分

MC34063将得到的稳定负压-14.5V变换成对称的正压+14.5V给芯片IC供电,  在线等!!!!好像可以通过一个稳压二极管,但不知道怎么接,附图最好,,,

网友A:
“MC34063将得到的稳定负压-14.5V变换成对称的正压+14.5V给芯片IC供电”
这可办不到。即使“通过一个稳压二极管”也不行。

不过,可以另外使用一片MC34063将原有的正电源(首帖图中的4-30V位置)升压或者降压转换成14.5V正电源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“MC34063将得到的稳定负压-14.5V变换成对称的正压+14.5V给芯片IC供电”
这可办不到。即使“通过一个稳压 ...

如果在使用一片MC34063的话电路就显得冗余了,或者说,给个4-30V电压,怎么样给IC供正负电,给个参考电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在使用一片MC34063的话电路就显得冗余了,或者说,给个4-30V电压,怎么样给IC供正负电,给个参考电路

4~30V电压输入,已经属于宽范围输入。如果要得到14.5V正电压输出,输入电压低时是升压,输入电压高时是降压。虽有这样的芯片,仍然是比较贵比较麻烦的方案。比较简单的是使用变压器,可以一次完成。
使用变压器的话,也比较容易得到正负输出。不过,正输出和负输出中只有一路是全稳的,另一路对负载稳定性稍差。而且能够在4V这样低电压下面工作的芯片很少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在使用一片MC34063的话电路就显得冗余了,或者说,给个4-30V电压,怎么样给IC供正负电,给个参考电路

其实,使用变压器体积重量增加并不多。本来也要使用电感,使用变压器不过是电感再加一个电感互相耦合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