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PWM单相正弦逆变波形问题

楼主:
用Spwm逆变的正弦波总是在固定的地方有个尖峰,,可能是因为什么啊?
用的是MSP430单片机产生的SPWM。

有一个尖峰的正弦

有一个尖峰的正弦

网友A:
有尖峰是因为干扰的问题,只能这样分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尖峰是因为干扰的问题,只能这样分析

正弦表是通过正弦函数直接生成的,,今天我观察了MSP430的SPWM输出,发现输出的地方有一个异常波形,不知道为什么会有,正对应着尖峰,导致了失真。

网友:
这是源代码

网友:
可能与硬件电路有关
考虑LC滤波参数是否设计的合理,
加大电感或在输出末端加共模电感,可以尝试把输出电流的高频毛刺吸收,,,

网友:
固定位置的干扰,也可以怀疑正弦波表出错造成。

看看电路中,有没有与此频率一致的干扰源。

网友B:
我也遇到了跟你同样的问题,反复检查正弦表,检查硬件也无果。最后改变滤波让这个峰变得不明显可以忽略了。我的要求不是很严格,就先这样处理了。找到问题跟我也说一声啊

网友:
尖峰波形的位置都跟你一样

网友:
我用的430 2231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也遇到了跟你同样的问题,反复检查正弦表,检查硬件也无果。最后改变滤波让这个峰变得不明显可以忽略了。 ...

程序好像在那个位置,定时器无法处理,我将正弦表的抑制比调到0.9以下,就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