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测量超调量?

楼主:
如何使用模拟电路测量二阶系统的超调量? 只要帮帮忙给点测量的方法就好,不需要具体的电路图~ 谢谢啦

网友A:
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具有纪录功能的数字示波器看波形。
模拟示波器很少见有纪录功能的。

网友B:
只用模拟则只能用峰值保持电路,但应用灵活性远不及数字法。

网友C:
现在的示波器都有采样保持功能。用一个方波激励,单次触发,然后就可以慢慢看输出波形了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具有纪录功能的数字示波器看波形。
模拟示波器很少见有纪录功能的。

不使用示波器,需要自己以个可以测量的系统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只用模拟则只能用峰值保持电路,但应用灵活性远不及数字法。

数字法测超调量 可以举个例子么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现在的示波器都有采样保持功能。用一个方波激励,单次触发,然后就可以慢慢看输出波形了。

不使用示波器,单纯的依靠嵌入式和模拟电路或者数字芯片可以实现么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不使用示波器,需要自己以个可以测量的系统

不使用示波器,纯粹使用模拟电路的话,只能如3楼chunyang所说,使用峰值保持电路。
但是,考虑到研发所花费的时间,其成本可能比买一台普通的数字示波器要高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不使用示波器,纯粹使用模拟电路的话,只能如3楼chunyang所说,使用峰值保持电路。
但是,考虑到研发所 ...

仪器仪表行业果然是暴力高成本行业,学的测控专业本科接触的东西感觉少之又少,来到了论坛里这段时间发现大神好多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不使用示波器,单纯的依靠嵌入式和模拟电路或者数字芯片可以实现么?

使用示波器,方波激励,那是一种时域的测量方法,简单直观。
如果不使用示波器,除了3楼chunyang所说的峰值保持电路外,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做频域测量,简单说就是测量二阶系统的频响曲线,然后根据二阶系统频域特性与时域特性之间的关系进行转换。不过如同8楼maychang所言,其工作量也是十分浩大。当然,如果是想将它作为一个练手的项目,那还是相当有意思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仪器仪表行业果然是暴力高成本行业,学的测控专业本科接触的东西感觉少之又少,来到了论坛里这段时间发现 ...

仪器仪表行业也是看到有需求才研发产品的。
这个行业,和其它行业一样,充满了竞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使用示波器,方波激励,那是一种时域的测量方法,简单直观。
如果不使用示波器,除了3楼chunyang所说的 ...

听起来 难度是相当可观的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数字法测超调量 可以举个例子么?

两个路子:一是用数字存储示波器,二是自己搭建带ADC的MCU系统。哪个方案合适,完全看你用来干什么。仅研究一下现成系统的超调情况,用存储示波器。如果是做个相关的控制应用系统,显然也离不开ADC和MCU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