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PGA cyclone iv

楼主:
我想用cyclone iv实现12.5MHz的八位并行数据转为100MHz的串行输出,请问可以实现吗??

网友:
应该是可以的,FPGA嘛一张白纸,就看你什么画出这个电路了。

网友:
没什么问题

网友:
FIFO缓存,再用100MHz取出

输入8位,输出1位

以上回复来自群里的热心网友,我帮忙转述

网友:
完全可以

网友:
使用的fpga是带收发器的还是不带的啊,用普通的io管脚作为输出的话,查一下datasheet看看是否能够达到100M翻转速度啊

网友:
Cyclone IV GX 肯定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