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M2.5电平转换

楼主:
我做一个PM2.5传感器电路,单片机是5V,传感器是3.3V,除了RX、TX,我的SET和RESET需要接电平转换吗?

网友:
标题改成《传感器电平转换》比较合适。

“除了RX、TX,我的SET和RESET需要接电平转换吗?”
一般地说,也应该进行电平转换。

网友:
只要MCU的IO是弱上拉型的,可以直接与3.3V电平连接,无需电平转换,但要求3.3V的高电平与5V MCU兼容,目前的CMOS工艺电路可以保证这一点。不过楼主应该想明白,为什么可以这样做。

网友:
一个是要看传感器的接口参数和MCU的接口参数。就目前的工艺来说,基本上IO口是兼容的。可以直接相连。

网友:
业务联系:

QQ:3265386825
e-Mail: yichunscp@163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