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测不了频率,程序哪个地方不对,求指教

楼主:
#include
unsigned long int Freq;
unsigned int TA_OverflowCnt;
void main()
{
        WDTCTL=WDT_ADLY_1000;
        P1DIR&=~BIT1;
        P1SEL|=BIT1;
        IE1|=WDTIE;
        _EIN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PM3;
                Freq=(TA_OverflowCnt*65536+TAR);
                TA_OverflowCnt=0;
                TACTL=TASSEL_0+MC_2+TAIE+TACLR;
        }
}
#pragma vector=WDT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WDT_ISR()
{
        LPM3_EXIT;
}
#pragma vector=TIMER0_A0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TA_ISR()
{
        switch (TAIV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2: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4: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0:   TA_OverflowCn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}

网友:
贴代码的时候最好有备注,有说明,否则这代码没有价值

网友:
中断里的TAIV是什么?

网友:
已解决,IO口应该是1.0,写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