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lmh6624的低噪声宽带前置放大器电路的问题

楼主:
新做的板子,我是按照LMH6624数据手册上的电路图画的,仿真出来能够放大10dB,但是实际测出来是1MHz以下的时候增益为0dB,1MHz以上不同的频率有不同的增益,这是为什么啊?按理来说不是应该没问题的吗?

网友A:
你的双面板两面的大面积“地”没有联通啊!赶紧查查,你另外一个帖子的放大器是不是也有类似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双面板两面的大面积“地”没有联通啊!赶紧查查,你另外一个帖子的放大器是不是也有类似问题。

我刚刚也考虑到了,正准备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的双面板两面的大面积“地”没有联通啊!赶紧查查,你另外一个帖子的放大器是不是也有类似问题。

我把地连起来之后,现在是0--20MHz的时候能正常放大,但是到了20MHz以后,增益还是会变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把地连起来之后,现在是0--20MHz的时候能正常放大,但是到了20MHz以后,增益还是会变大

从1MHz到了20MHz,已经是很大的改善。
你联接各块本来互不相联的“地”,是用一根导线,还是用多根导线?建议两块原不相联的铜箔使用多根导线,且各导线尽量分散开,彼此距离远一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从1MHz到了20MHz,已经是很大的改善。
你联接各块本来互不相联的“地”,是用一根导线,还是用多根导线 ...

我是站在接地元件附近将两面的地连接在了一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从1MHz到了20MHz,已经是很大的改善。
你联接各块本来互不相联的“地”,是用一根导线,还是用多根导线 ...

就是现在接地元件附近打孔然后用短导线把两边连在一起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就是现在接地元件附近打孔然后用短导线把两边连在一起

所有接地元件的接地点附近都要打孔对穿连接,SMA插座的接地脚也要两面接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所有接地元件的接地点附近都要打孔对穿连接,SMA插座的接地脚也要两面接地。

是的,我就是这么做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把地连起来之后,现在是0--20MHz的时候能正常放大,但是到了20MHz以后,增益还是会变大

变大?能不能有具体的数据?最好是有实测的频响曲线,那样才能够进行具体分析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所有接地元件的接地点附近都要打孔对穿连接,SMA插座的接地脚也要两面接地。

而且刚刚我问了我们的指导老师,老师说做高频电路,能不大面积 覆铜就不要覆铜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变大?能不能有具体的数据?最好是有实测的频响曲线,那样才能够进行具体分析。

大概是0-10MHz的时候3倍增益,然后20-50MHz的时候增益开始从3倍增大到10倍,然后50-60MHz的时候又会降下来,老师说是Rg的分布电容导致高频信号通过电路的时候使Rg的电阻减小,使得放大倍数增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而且刚刚我问了我们的指导老师,老师说做高频电路,能不大面积 覆铜就不要覆铜

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概是0-10MHz的时候3倍增益,然后20-50MHz的时候增益开始从3倍增大到10倍,然后50-60MHz的时候又会降下 ...

呵呵。
我只能说呵呵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大概是0-10MHz的时候3倍增益,然后20-50MHz的时候增益开始从3倍增大到10倍,然后50-60MHz的时候又会降下 ...

你没有仔细看datasheet,难道你们的老师也不看datasheet?
建议你再读一次datasheet,注意Description的第一段最后一句:This enables the user to
achieve closed-loop gains of greater than 10, in both inverting and non-inverting configurations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概是0-10MHz的时候3倍增益,然后20-50MHz的时候增益开始从3倍增大到10倍,然后50-60MHz的时候又会降下 ...

建议你看一下我的几篇帖子:小议运放构成的放大器的频响与稳定性
https://bbs.eeworld.com.cn/forum ... 9022&fromuid=735144
(出处: 电子工程世界-论坛)
小议运放构成的放大器的频响与稳定性(续)
https://bbs.eeworld.com.cn/forum ... 2862&fromuid=735144
(出处: 电子工程世界-论坛)
影响放大器稳定性的一些其他因素
https://bbs.eeworld.com.cn/forum ... 4255&fromuid=735144
(出处: 电子工程世界-论坛)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没有仔细看datasheet,难道你们的老师也不看datasheet?
建议你再读一次datasheet,注意Description的 ...

但是3倍以上的增益是不应该出现的情况啊,我的反馈只能提供3倍的增益啊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但是3倍以上的增益是不应该出现的情况啊,我的反馈只能提供3倍的增益啊

你去读一下我在16楼提供的帖子,然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。读懂了也就没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去读一下我在16楼提供的帖子,然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。读懂了也就没有问题了。

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