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C34063 输出电压对称性

楼主:
1芯积分

这个输出+VO是和-VO对称的电压+VO=/-VO/,还是2倍的VIN?  对下面的解释不太明白。

网友:
只按叙述的文字可以理解为:
两路辅助输出电压,
正Vo的峰值可以是2倍的Vin
负Vo的等于Vin

网友:
可以这样分析一下:
正电压部分,当BUCK内部的开关关断时,C2上的电压以过二极管,等于VIN,而当BUCK内部的开关打开时,C2因为负端的电压抬高到VIN,和原来充电的VIN相加,这样,就使输出电压成倍压。

负压部分。因为C4的存在,它明显是一个倍压电路

网友:
“这个输出+VO是和-VO对称的电压+VO=/-VO/,还是2倍的VIN? ”
+VO接近于2倍V_IN,但比2倍V_IN要小一些,输出空载时大致上小2V,而且与+3.3V那路输出电流有关。
-VO绝对值比V_IN小一些,而且与3.3V那路输出电流有关。
这两路都只能输出相当小的电流,而且不稳定。

网友A:
请问这种芯片电路是在哪里找的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这种芯片电路是在哪里找的呢?

你需要吗,可以给你更多的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