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采集的数据怎么存到fpga自带的sdram中?这个怎么实现?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:
1读取数据到内存,2.把内存数据存到sdram。

网友:
memcpy函数啊。这个函数怎么使用我想不用多说了吧,百度就能找得到的哦。

网友:
FPGA有自带SDRAM的吗?

网友:
先写一个sdram的控制器你就知道怎么把AD数据保存到sdram了

网友:
要是用我们安路的产品您肯定不用这么麻烦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