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与WIFI路由器连接的问题?

楼主:
是这样的 我打算做一个无线的示波器  具体连接是这样子  探头》ADC1175》STM32F7》AR9331刷的OPENWRT无线路由》PC(这里通过笔记本无线网卡与之相连)
其中ADC1175和STM32F7之间用并口通信,然后也知道好像这个STM32应该跟无线路由用网线连接,但是具体的IP和端口设置该怎么办呢?  PC的话 要怎么才能接到路由器传来的数据呢? 具体软硬件求大神了QWQ!!

网友:
“ADC1175》STM32F7”你对F7真有信心啊

网友A:
只知道@残雪擅长做示波器,并用F7做过一个示波器,资料在这里:https://bbs.eeworld.com.cn/thread-476811-1-1.html,还有一个小组网友做的,可以学学:https://bbs.eeworld.com.cn/thread-475181-1-1.html

无线连接方面不知道他是否擅长,,不过论坛有无线方面的大神,你遇到问题可以来提问。

另外楼上说的那个问题确实是个问题,当时找F7做示波器的网友,记得确实反馈过它的能力在这方面略显不足,嘿嘿。

网友B:
AR9331刷的OPENWRT无线路由的目的是什么,用普通路由器为什么不行,你想在路由器上加什么自定义的功能么?F7采样我觉得不像 @飞鸿浩劫 说的不够速度,只是你觉得网络能实时传输的了这么大的数据量么,就算是8位采样,20Mhz采样速率,带宽至少也是20MBps,你觉得什么家庭网络能撑得住这样的传输速度,还是说你在F7上先处理好再发到PC端,那么你要怎么处理呢。

网友C:
做无线示波器的话,非得中间用STM32么,直接用MCU控制并行ADC不太方便吧,不如ADC采样-> FPGA-> ESP32无线模块,或者简单点的话直接ADC->ESP32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知道@残雪擅长做示波器,并用F7做过一个示波器,资料在这里:https://bbs.eeworld.com.cn/thread ...

谢谢大神了  我已经加了残雪的群了  打算继续讨教讨教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AR9331刷的OPENWRT无线路由的目的是什么,用普通路由器为什么不行,你想在路由器上加什么自定义的功能么?F ...

用OPENWRT的话  是想在学校内 随时随地都能展开无线网络  因为这个有一个校园网破解的功能来着;我这个F767时钟是216M 感觉应该够  至于传输速度的话 我本来是打算在F7上先打包处理一下  然后在发送 不知道这样子行不行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做无线示波器的话,非得中间用STM32么,直接用MCU控制并行ADC不太方便吧,不如ADC采样-> FPGA-> ESP32无线 ...

本来我用STM32的话就是想进行一个数据的处理(主要是打包)  如果直接ADC>无线的话  数据量不是太大了嘛?

网友:
大神们  我这样子可以嘛   直接把ADC和无线模块用USB连接传输  然后直接让无线模块发送数据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用OPENWRT的话  是想在学校内 随时随地都能展开无线网络  因为这个有一个校园网破解的功能来着;我这个F7 ...

示波器是实时的数据流,不像逻辑分析器一样采集一包数据然后显示,这里考虑实时压缩和解压缩的性能,就算压缩了这个压缩率能有多大,传输速率可能还是支撑不了,要知道如果使用TCP传输实时的视频流是不现实的,qq视频聊天是基于UDP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,你这个的数据流可不比高清视频低,即使是压缩后的,使用udp又会有数据丢失的问题,示波器查看数据要求很高,缺少了某一段的数据可能是分析问题的关键,这点你如果解决?个人拙见,你的方案是不成熟的,再考虑考虑吧。

网友:
看看OPENWRT有没有支持AT指令的软件或者类似的插件可以装
要不就用stm32 的网口或者加wifi模块来接路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