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想詢問,關於PCB包地的問題

楼主:
板上的各位大大好:
小弟是剛接觸設計PCB不久的新人,爬文找了一些資料後。有一些關於包地的知識不是很了解,想求助各位大大
看到一些設計對於其原理其功用不是很明白希望有大大能幫忙解答。
第1種:在訊號線兩側鋪地(Top跟Bottom都鋪)

第2種:在訊號線兩側鋪地,並打上Via孔(Top跟Bottom都鋪)

第三種:只單純鋪Bottom面。

网友A:
画板子如果包地,最起码知道包地是想干什么,信号包地主要的作用是为了减小串扰。高频板子中,需要注意进行抗干扰处理,包地处理,则是抗干扰处理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手段。

网友B:
第一个图,顶层,底层都铺铜,常见的铺铜方式。第二个图,加过孔,为了减小两层地之间的阻抗。如果信号线是强干扰源,这样处理更好一些。第三个图,就是底层铺铜,顶层不铺。。根据信号线具体情况进行处理就行了。

网友C:
加过孔的屏蔽效果最好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第一个图,顶层,底层都铺铜,常见的铺铜方式。第二个图,加过孔,为了减小两层地之间的阻抗。如果信号线是 ...

第2种:减小两层地之间的阻抗,是指阻抗匹配吗?过孔似乎也有特定的大小间距要求,并不是可以随便打的?第3种:我也是网络爬文见到的,但不是很明白是什么情况会用到
另外后来发现,间距上似乎也有要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加过孔的屏蔽效果最好。

能请问一下原理是什么吗?找到的一些数据看的都不是很明白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画板子如果包地,最起码知道包地是想干什么,信号包地主要的作用是为了减小串扰。高频板子中,需要注意进行 ...

目前是有朋友要做无线传输,看到他Layout方面有做这方面的设计。所以想了解一下原理,
目前看到几种包地方式,除了长见的双层包地以外其余似乎都是在特地情况下使用。对于包地跟讯号线间的间距似乎也有严格要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目前是有朋友要做无线传输,看到他Layout方面有做这方面的设计。所以想了解一下原理,
目前看到几种包地 ...

无线传输的板子类型也不一致相同,在PCB设计中可以把频类归为无线
参考射频信号铺铜间距,要考虑装配焊接的因素,一般在30mil--40mil(即0.762mm--1.016mm)左右。对射频性能影响不是很大。
信号周围包地过孔之间的距离,一般都是60mil--70mil,即1.524mm--1.778mm效果比较好,太密没必要,太大效果不好。

网友:
两个资料可以参考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无线传输的板子类型也不一致相同,在PCB设计中可以把频类归为无线
参考射频信号铺铜间距,要考虑装配焊 ...

谢谢,在回去好好研究一下。
感谢提供的数据和帮助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第2种:减小两层地之间的阻抗,是指阻抗匹配吗?过孔似乎也有特定的大小间距要求,并不是可以随便打的?第3 ...

和阻抗匹配不是一个概念。过孔大小,就按普通的信号过孔来就行。均匀的排布在信号线两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和阻抗匹配不是一个概念。过孔大小,就按普通的信号过孔来就行。均匀的排布在信号线两侧。

了解,学习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