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桥电路原理

楼主:
这原来是一个AC到DC的全桥电路,但是我刚开始接触,怕控制不好开关通断的频率,所以暂时不敢加AC交流电去测试,所以想在输出端加直流电压,然后用固定占空比控制MOSFET,再在输入端的测量,但是我不知道这样测量得到的结果是什么意思,我试过加5V电压的时候,输入电感两端只有0.11V,8V电压的时候,有0.17V,我想问问我这样做,这个全桥电路是怎样工作的,我只知道AC到DC工作的原理

网友:
把除L1、C13C14C15和Q1Q2Q3Q4以外所有元件全拿掉(四支MOS管GS短路),并且忽略电感L1的感抗,四支MOS管的体内寄生二极管就构成桥式整流电路。也就是AC-DC变换。

至于为什么使用这么复杂的电路,那不是一篇帖子能够说清楚的。

网友A:
哦哦,那如果我在输出端加电压,输入端测量,有没有意义,能不能实现DC-DC变换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哦哦,那如果我在输出端加电压,输入端测量,有没有意义,能不能实现DC-DC变换呢

在输出端(图中右侧)施加直流电压,各管门极施加适当的驱动信号,在输入端(图中左侧)只能得到交流信号。
由此,该电路不能作为DC-DC变换使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哦哦,那如果我在输出端加电压,输入端测量,有没有意义,能不能实现DC-DC变换呢

要当做DC-DC变换器使用,除了在你的输出端(图中右侧)施加直流电压,各管门极施加适当的驱动信号以外,你的输入端(图中左侧)必须增加整流电路。

网友:
哦哦,好的,明白了。那如果在输入端给加上LC滤波的话,应该就可以做DC-DC使用了吧!只要开关频率在LC的滤波范围之内的话?

网友:
我外行瞎问,现在实际搭电路还用电桥吗?
直接用ACDC转换芯片不好吗?

网友:
额,我也是刚接触的,还是慢慢了解吧,上来直接用芯片,个人觉得不太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