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电压比较器LM393,如图所示,电压比较的公式是什么

楼主:
双电压比较器LM393,如图所示,电压比较的公式是什么

网友:
电压比较是分段函数
V+>V-,Vo=High
V+

网友:
不过,该电原理图不大像是漏电保护电路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电压比较是分段函数
V+>V-,Vo=High
V+

我现在实测的VO的高电平却只有VCC的三分之一是怎么回事的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现在实测的VO的高电平却只有VCC的三分之一是怎么回事的?

你的图中并未标注“VO”,所以我不知道“VO”是哪一点。
另外,标注ELCB处电压是多少,也不清楚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的图中并未标注“VO”,所以我不知道“VO”是哪一点。
另外,标注ELCB处电压是多少,也不清楚。

实测ELCB处的输出电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实测ELCB处的输出电压

“实测ELCB处的输出电压”
原图中也没有VCC。
ELCB处电压在比较器输出为高电平时恰为VDD5V电压的三分之一,那就对了。
注意是R48R49R53三支相等的电阻分压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“实测ELCB处的输出电压”
原图中也没有VCC。
ELCB处电压在比较器输出为高电平时恰为VDD5V电压的三分之 ...

怎样做才能输出的VDD5V这样的高电平电压的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怎样做才能输出的VDD5V这样的高电平电压的?

还有就是输出低电平时不是恒低的,而是一个方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怎样做才能输出的VDD5V这样的高电平电压的?

“怎样做才能输出的VDD5V这样的高电平电压的”
把R49R53去掉(开路),R48保留,ELCB联接到比较器的1脚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还有就是输出低电平时不是恒低的,而是一个方波

你所谓“输出低电平”,是变压器T1次级交流电压使得比较器不断翻转,当然是一个方波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所谓“输出低电平”,是变压器T1次级交流电压使得比较器不断翻转,当然是一个方波。

但是我有M7做截至呀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但是我有M7做截至呀,

“但是我有M7做截至呀”
图中未见元件或者器件标注“M7”,不知道你所说“M7”是指什么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“但是我有M7做截至呀”
图中未见元件或者器件标注“M7”,不知道你所说“M7”是指什么。

1N4007

网友:
元件标号是D11和D12,二极管型号是1N4007,怎么就成了“M7”了?

网友B:
R55和R56把5V电源电压分压到约1/120,即大约0.042V。普通硅二极管正向压降远比42mV大得多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R55和R56把5V电源电压分压到约1/120,即大约0.042V。普通硅二极管正向压降远比42mV大得多。

那就是二极管用的不对了,应该用什么型号的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那就是二极管用的不对了,应该用什么型号的?

如果不改变电路,换什么型号的二极管也不行。
为使ELCB TEST端给高电平时比较器翻转,变压器T1次级应该加入整流和滤波电路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如果不改变电路,换什么型号的二极管也不行。
为使ELCB TEST端给高电平时比较器翻转,变压器T1次级应该 ...

D11D12R54C27就是用来整流和滤波的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D11D12R54C27就是用来整流和滤波的呀

“D11D12R54C27就是用来整流和滤波的呀”
那不是整流电路。
随便哪本模拟电路教材,或者是电源教材,你自己看看各种整流电路都是什么样子,没有你这样的整流电路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D11D12R54C27就是用来整流和滤波的呀

最简单的整流电路,比你现在使用的电路还要简单一些。
但是,你这个电路,无法起整流作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最简单的整流电路,比你现在使用的电路还要简单一些。
但是,你这个电路,无法起整流作用。

用全桥整流吗?

网友:
随便用什么整流方式。
从首帖图中看,ELCB TEST信号使三极管Q1饱和导通,但Q1集电极使用9.6V交流电源。因此,用半波整流最合适。半波整流也省元件,只要一支二极管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随便用什么整流方式。
从首帖图中看,ELCB TEST信号使三极管Q1饱和导通,但Q1集电极使用9.6V交流电源。 ...

电路中,T1次级侧的电压峰值只有400mV,没法用桥式整流,只能通过运放再整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路中,T1次级侧的电压峰值只有400mV,没法用桥式整流,只能通过运放再整流

“T1次级侧的电压峰值只有400mV”,不知道是谁设计的这种电路。这样的设计,真是见鬼。
首帖图中三极管Q1发射极所接的“地”和R55左端所接的“地”,图中是同样的符号。这两点是否同一个“地”?或者说,是否联接?
如果是联接的同一个“地”,直接用ELCB TEST信号即可控制电压比较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