线性直流稳压电源设计!

楼主:
本人小白,自己画了一块线性直流稳压电源的PCB要求有±12V,±5V,3.3V的输出,用来给AD模块,集成运放电路,单片机(含LCD屏幕),FPGA供电。做出来了一版PCB ,暂时还没有-5V的输出,但是可以用,唯独发热严重散热片太小。变压器是带中间抽头的15V 30W的  用到了7812、 7912 、7809 7805、ams1117 3.3
请大神们指点一下:
1、设计是否合理?
2、变压器用12V的是不是更合理
3、想加几个电源指示灯,是否直接串联一个适当的电阻然后并联在电源端就好?(原理图里我是这么画的)
4、还有其他什么要改进的或者更好的建议么?

原理图

原理图

PCB未铺铜

PCB未铺铜

正面图

正面图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您的意思是  不同部分的电压采用变压器不同绕组来提供是么?就不用一级一级的不断降压了

反正拆仪器,模拟器件如果是多路电压肯定是各走各的,哪怕是很多相同的电压,都会各自独立供电,ADC与DAC都是自己配一套稳压,怕相互干扰。

网友A:
如果要求高,为嘛不用多组的变压器呢?

网友:
“1、设计是否合理?”
电解电容C1C2C3(并联后实际上是一个电容)应该拆成两个串联,两个电解电容联接处接GND。两个电解电容大小应该根据+12V和-12V两路电流确定。

网友:
“1、设计是否合理?”
D1和D3的使用绝对错误!单向TVS正向特性和普通饿二极管正向特性差不多,这样使用将使变压器次级短路,烧毁TVS管或者烧毁变压器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“1、设计是否合理?”
电解电容C1C2C3(并联后实际上是一个电容)应该拆成两个串联,两个电解电容联接处接G ...

三个电容并联实质上不就是为了虑除整流桥输出馒头波的峰刺么?  如果串联的的话功能应该也是一样的吧只是容值的大小问题吧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如果要求高,为嘛不用多组的变压器呢?

您的意思是  不同部分的电压采用变压器不同绕组来提供是么?就不用一级一级的不断降压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三个电容并联实质上不就是为了虑除整流桥输出馒头波的峰刺么?  如果串联的的话功能应该也是一样的吧只是 ...

“ 如果串联的的话功能应该也是一样的吧”
功能大不一样。
整流桥后电解电容分成两支串联并且中点接GND,是两个全波整流组合。你的图中是桥式整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反正拆仪器,模拟器件如果是多路电压肯定是各走各的,哪怕是很多相同的电压,都会各自独立供电,ADC与DAC ...

懂了  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“ 如果串联的的话功能应该也是一样的吧”
功能大不一样。
整流桥后电解电容分成两支串联并且中点接GND ...

谢谢指点 懂了

网友D:
变压器带中心抽头的可以输出几种不同的电压
感觉总功率不够
要给AD模块,集成运放电路,单片机,fpga供电,这样层次DCDC转换设计是可以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变压器带中心抽头的可以输出几种不同的电压
感觉总功率不够
要给AD模块,集成运放电路,单片机,fpga供电 ...

板子做出来了, 测试过了 ,除了发热严重以外没什么其他问题,应该是散热片不够大,但是自己没信心不敢保证长时间工作会一直保持相应的稳定,影响各模块的测量精度就是大问题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板子做出来了, 测试过了 ,除了发热严重以外没什么其他问题,应该是散热片不够大,但是自己没信心不敢保 ...

这种DCDC的,线性的稳压芯片LM7812,7809加散热片是必须的哦
一旦发热严重,影响后级电路

网友:
D1跟D3 这样肯定会烧变压器的。 C1,C2,C3,肯定是都是对中间抽头接电容,如果要并三个就要用6个电容,正地接一个,地负接一个,中接连起来接地,否则地是漂的,另外 C4,C6与C5,C7为嘛各不相同?C4,C6肯定是用一样的,C5,C7也是。如果是+-15V就应该成双成对,如果是+15V 可能需要功率更多,最好走另外的路径独立稳压15V,与双成对的地方,别弄乱了。

网友:
基本上,你的导师不会给你及格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