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v电源

楼主:
   三极管构成的开关电路,集电极接的5v电压可以用5v的纽扣电池供电吗,,或者有好的方法可以推荐下

网友:
纽扣电池多用于小电流低功耗应用的地方
有好的方法看什么用途

网友:
“集电极接的5v电压可以用5v的纽扣电池供电吗”
当然可以,只要你的电池供得起。要知道钮扣电池并不能提供比较大的电流。

网友:
电路如图, 只是起个开关作用

网友:
纽扣电池供电是可以的
3楼已经说了,只要你的电池供得起,即可,
如果开启比较频繁可以考虑其他供电
可以试试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纽扣电池供电是可以的
3楼已经说了,只要你的电池供得起,即可,
如果开启比较频繁可以考虑其他供电
可 ...

需要持续供电半小时左右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需要持续供电半小时左右

还有其他什么方法,,可以随意移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有其他什么方法,,可以随意移动的

随便用一个直流电源就行了呀,貌似USB就是输出5v的电压的,可以尝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