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突然下载不了程序,怎么解决呀,急急急。。。

楼主:
用的MSP430G2553,编译器用的IAR,,之前还好好的,突然就下载不了程序了,换块板子就可以,用了一会后新板子又不可以了,又换了一块又这样了,求解决呀
就一直卡在这个界面,
卡了很久后就出现下面这样的提示信息

这是完整的信息

网友:
显示啥?是不是BSL熔丝烧断了?

网友A:
MSP430G2553如果是lunchpad可以直接用IAR就能下的,

要不是硬件连接不正常了吧,或者损坏

网友B:
下载不了程序,这个时候先检查下硬件连接有没有问题呢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下载不了程序,这个时候先检查下硬件连接有没有问题呢。。。。。

硬件是没问题的,同样的板子同样的代码别人电脑上就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MSP430G2553如果是lunchpad可以直接用IAR就能下的,

要不是硬件连接不正常了吧,或者损坏

对呀,硬件是没问题的,同样的板子同样的代码别人电脑上就可以,这段时间又改用CCS,又崩了,我自己都要崩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硬件是没问题的,同样的板子同样的代码别人电脑上就可以

会不会是你的驱动安装的不合适呢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