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这个电路是对的?

楼主:
本人想搭个20mA以内的恒流源,有图如下:
我先按照电路图(1),搭出来效果不理想,改变RL,电流变化很大,REF102输出端与COM端之间也不恒压,改成图(2)之后基本满足恒流需求,但是REF102输出与COM端电压测出来是-1V,这个-1V是怎么算出来的?为什么图(2)对而图(1)不对?请前辈们教教我

网友:
本来就应该这样联接。
这是该芯片datasheet附图,原始资料,总不会错。

网友A:
只有一个+15V的VCC直流电源,又没有振荡电路,要想测出-1V电压,只能参考点不是“地”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本来就应该这样联接。
这是该芯片datasheet附图,原始资料,总不会错。

datasheet上是错的,我上边的图(2)满足要求。图(1)与datasheet相同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有一个+15V的VCC直流电源,又没有振荡电路,要想测出-1V电压,只能参考点不是“地”了。

可能我描述的确实不太清楚,电压不是-1v,而是REF102的输出端到REF102的COM端的电压是-1V,REF102的输出端就是连1K电阻那端,而REF102的COM端是连到OPA111的那端。我测的实际值是:当RL=0.7R,1K电阻右端是50mV,REF102输出端是11.7V,而REF102的COM端是12.8V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datasheet上是错的,我上边的图(2)满足要求。图(1)与datasheet相同.

你没有得到预想的实验结果,不能成为否定的理由。
实际上,下面那个运放不用都可以,只要你能够忍受较大的误差。
今日已晚,明天再说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没有得到预想的实验结果,不能成为否定的理由。
实际上,下面那个运放不用都可以,只要你能够忍受较大 ...

好的

网友:
78XX芯片(例如7805)是极常用的线性稳压芯片。首帖左上角就是用7815构成15V稳压电源。
7805为例,它总是以改变自身(第1脚和第3脚之间)电压降落的方式,力图保持第2脚与第3脚之间电压为5V。

网友:
但将电路稍加改动,7805也可以成为近似恒流源。
图中7805仍然是以改变自身压降的方式,力图使R1两端电压为5V。但R1现在不是可以随意变化的负载,而是固定电阻,因此流过7805自身(第1脚与第3脚之间)的电流即为(Vo/R1),是不变的。
但负载(在Output端与地线之间)上的电流却不是(Vo/R1),还要再加上一项7805的静态电流(图中标注为Io Bias Current)。对7805来说,最大8mA,我实测2~4mA。这个静态电流不稳定,是随7805自身压降等等外部因素变化的。故而此电路输出电流还不够稳定。

网友:
由此,我们立即可以想到:既然静态电流是误差的一个重要原因,我们应该采用静态电流小的三端稳压器。
LM317的静态电流就要比7805之类小得多,典型值只有50uA。显然,采用LM317如楼上电路构成的恒流源更精确一些。
使用LM317还有一个好处:该芯片总是力图保持输出引脚和ADJ引脚之间为1.25V,此数值比7805的5V小得多。该电压是纯粹的损耗,因此使用LM317比使用7805损耗要小。

网友C:
要使静态电流的影响更小一些,我们可以在电流取样电阻(9楼图中的R1)与负载联接处到三端稳压器基准脚之间加入电压跟随器,如2楼图。加入电压跟随器之后,三稳压器芯片的静态电流完全由运放(跟随器)提供,不会流入负载,也就避免了这项误差。
这就是2楼图的由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要使静态电流的影响更小一些,我们可以在电流取样电阻(9楼图中的R1)与负载联接处到三端稳压器基准脚之间 ...

对不起,我消失了两天,家里突然有事,现在回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要使静态电流的影响更小一些,我们可以在电流取样电阻(9楼图中的R1)与负载联接处到三端稳压器基准脚之间 ...

原来是这个原理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