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电源转接口叫什么了?

楼主:
有什么专用的名称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像是横向的2脚VH插座,正宗型号是JST公司的“B2PS-VH”,山寨版虽五花八门,但大家似乎都保留着“VH”这两 ...

正解! 谢谢啦

网友A:
像是横向的2脚VH插座,正宗型号是JST公司的“B2PS-VH”,山寨版虽五花八门,但大家似乎都保留着“VH”这两个字母。

VH_(3.96 pitch, 250V, 10A).pdf

网友:
就叫接线端子2p的 量一下管脚的举例 网上有卖的

网友:
似乎是CH3.96。这种插针有两种规格,CH2.54与CH3.96,数字表示两个脚之间的距离(毫米)。

网友:
确实很普通 很常见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像是横向的2脚VH插座,正宗型号是JST公司的“B2PS-VH”,山寨版虽五花八门,但大家似乎都保留着“VH”这两 ...

JST的端子质量杠杠的

网友:
这不是啥电源转接口就是普通过2P接口,测一下间距就知道了目测是2.54的或是3.96

网友:
向楼上的大佬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