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W41Z] 用CC2540 USB Dongle抓包wireless_uart(FRDM-KW41Z)测试

楼主:
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gs001588原创,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

        [KW41Z] 用CC2540 USB Dongle抓包wireless_uart(FRDM-KW41Z)测试:
        实验所需硬件要求:
              1、安装有WindowsX操作系统的计算机一台
              2、CC2540 USB Dongle一块
              3、蓝牙4.0安卓手机一部
              4、FRDM-KW41Z一块(预先烧录了例程“frdmkw41z_wireless_examples_bluetooth_wireless_uart_freertos”)
        实验所需软件要求:
              1、串口调试助手(软件不限)
              2、TI的CC2540 USB Dongle配套抓包软件Packet Sniffer
              3、在手机上安装FRDM-KW41Z安卓测试APP——Kinetis BLE Toolbox_v4.0.0_apkpure.com.apk

        USB线连接FRDM-KW41Z到计算机。打开串口助手,选择串口名称为“Jlink CDC UART Port”的串口,设置波特率115200,打开串口。

        将USB Dongle插到电脑USB,并打开抓包工具Packet Sniffer。

        按一次FRDM-KW41Z板上SW4按键,使之进入蓝牙连接模式。
        此时在Packet Sniffer工具界面将抓取到蓝牙广播数据。

        在手机上打开“Kinetis BLE Toolbox”,并进入最下面的“Wireless Console/UART”子模块。开启蓝牙,并扫描蓝牙外设,扫描到蓝牙无线串口对应设备。

        此时在Packet Sniffer工具界面将抓取到蓝牙扫描请求数据包。(当周围没有额外其它蓝牙模块收发数据的情况下,在本次测试过程中,37通道号不需要改变

        手机“Wireless Console/UART”点击扫描到的蓝牙串口名称“NXP_WU”,进入数据收发界面。此时在Packet Sniffer工具界面应该显示蓝牙连接过程及相关信息数据包。

        如果没有出现上图中显示黄色部分数据包,请在“Wireless Console/UART”界面的右上角点“DISCONNECT”按钮,变为“CONNECT”后,重新点“CONNECT”进行连接。(如果还没有连接,请多试两次。)

        在手机端输入“0123456789”,并“回车”发送;在串口助手端输入“abcdefghijkl”,同时勾上“加回车换行”。各发送两次,手机界面和串口助手分别显示如下内容。

        在Packet Sniffer软件中找到刚才手机和串口助手发送的数据包,如下图。

        M->S表示,主机到从机发送数据。

         S->M表示,从机到主机发送数据。

        CC2540 USB Dongle抓包测试至此已经完成。打完收工,洗洗睡了。:)

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gs001588原创,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

网友:
测试抓包数据,附上。

网友A:
前面一哥们抓不到包的,看样子你可以指导一下他了,@star_66666 这边能抓你可以过来交流一下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前面一哥们抓不到包的,看样子你可以指导一下他了,@star_66666 这边能抓你可以过来交流一下!

昨天看到他有问题,也回复他了,估计还有其它人不会抓包的,所以昨晚连夜发个贴。
如果他不喜欢看别人帖子,那就没办法了。
我第一次试抓包的时候,也折腾了好些时间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昨天看到他有问题,也回复他了,估计还有其它人不会抓包的,所以昨晚连夜发个贴。
如果他不喜欢看别人帖 ...

gs好赞,代网友感谢你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昨天看到他有问题,也回复他了,估计还有其它人不会抓包的,所以昨晚连夜发个贴。
如果他不喜欢看别人帖 ...

那哥们估计还没有看到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