晶体管放大参数计算

楼主:
晶体管5倍放大中的电阻和并联在电阻上的电容值怎么计算出来,谢谢!

网友:
楼主最好提供一个图来说明到底是并联在哪里的电阻上的电容,,,

网友:
你的“晶体管5倍放大”电路在哪里?没有电原理图,不知道是哪支“电阻和并联在电阻上的电容”,不好说话。

网友A:
做5倍放大,要是带宽能够达20几M的话,Rc电阻为多大比较合适

网友:
放大倍数与带宽确实都与集电极电阻有关,但关系的程度是不同的。
如果要准确地放大5倍,这个电路不是很合适,建议增加一些负反馈。
带宽与晶体管的截止频率的关系更密切一些,与晶体管的工作点关系也比较密切。

网友:
用到电压深度负反馈不是很懂,你能帮我在那个图上画一下吗 谢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做5倍放大,要是带宽能够达20几M的话,Rc电阻为多大比较合适

原则上,Rc越小,可以达到的带宽越大。
频率达到20几MHz时,负载往往不能看成纯电阻,而是具有电容性(分布电容)。
这样的单管宽带放大,有些类似于老式显像管电视机中的视频放大,Rc往往需要串联电感,甚至采用更复杂的电路。

网友:
模拟电子技术上有介绍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原则上,Rc越小,可以达到的带宽越大。
频率达到20几MHz时,负载往往不能看成纯电阻,而是具有电容性(分 ...

但是放大倍数是等于Rc/Re,如果Rc越小那放大倍数不就跟着变小了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但是放大倍数是等于Rc/Re,如果Rc越小那放大倍数不就跟着变小了吗

首帖图,放大倍数不是等于Rc/Re,因为Re两端并联了电容Ce,对交流信号阻抗很小。
若要放大准确的5倍,将Ce去掉(开路)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但是放大倍数是等于Rc/Re,如果Rc越小那放大倍数不就跟着变小了吗

我在7楼所说,是讨论Rc(包括负载)与带宽的关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首帖图,放大倍数不是等于Rc/Re,因为Re两端并联了电容Ce,对交流信号阻抗很小。
若要放大准确的5倍,将 ...

对,刚才贴图的时候没注意,Ce应该是接到电源的进行滤波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首帖图,放大倍数不是等于Rc/Re,因为Re两端并联了电容Ce,对交流信号阻抗很小。
若要放大准确的5倍,将 ...

对,刚才贴图的时候没注意,Ce应该是接到电源的进行滤波的 。

网友:
是这个图

网友B:
此图中低频放大倍数接近于5,没有错。但放大倍数是从三极管基极测量,不是从信号发生器输出端测量。如果从信号发生器输出端测量,那么R7上电压将分掉信号发生器输出电压将近一半。
但要保证20MHz带宽,恐怕办不到。2N5551特征频率最低100MHz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此图中低频放大倍数接近于5,没有错。但放大倍数是从三极管基极测量,不是从信号发生器输出端测量。如果 ...

测基极电压?基极电压如果是这些数据的话不可能是输入电压的5倍啊,你那应该有软件吧,你测个数据看一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测基极电压?基极电压如果是这些数据的话不可能是输入电压的5倍啊,你那应该有软件吧,你测个数据看一下

放大倍数为Rc/Re和输出电压比输入电压啊,基极那个地方不是Vb吗,不是等于VR2吗,怎么是放大倍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基极电压?基极电压如果是这些数据的话不可能是输入电压的5倍啊,你那应该有软件吧,你测个数据看一下

我没有装仿真软件,即使装了仿真软件也不会用仿真软件去验证电路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放大倍数为Rc/Re和输出电压比输入电压啊,基极那个地方不是Vb吗,不是等于VR2吗,怎么是放大倍数

“放大倍数为Rc/Re和输出电压比输入电压啊”
看看书,电压放大倍数是怎样定义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“放大倍数为Rc/Re和输出电压比输入电压啊”
看看书,电压放大倍数是怎样定义的。

书上就是写的Au=Uo/Ui,说了半天最后说看书?我书上全看明白了还跑这来浪费时间的问?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去,简直就是浪费时间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书上就是写的Au=Uo/Ui,说了半天最后说看书?我书上全看明白了还跑这来浪费时间的问?。。。。。。。

“书上就是写的Au=Uo/Ui”
问题是:Ui在哪里?
书上说,Au=Uo/Ui,那个Ui就是指基极电压。但你15楼图中却有两支元件R7和C1,那么Ui是指C1右端还是R7左端,不明确。这两个位置哪个是Ui,结果可大不相同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“书上就是写的Au=Uo/Ui”
问题是:Ui在哪里?
书上说,Au=Uo/Ui,那个Ui就是指基极电压。但你15楼图中 ...

如果Ui为1v,那么若是UiC1左端则Uo=10v,若是在R7左端则Uo=5v,是没加输入电阻的1/2倍,但是要做5倍放大的,数据也是根据5倍放大算的,但不加输入电阻的话结果又不是5倍,要做出板要怎么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Ui为1v,那么若是UiC1左端则Uo=10v,若是在R7左端则Uo=5v,是没加输入电阻的1/2倍,但是要做5倍放大 ...

说了半天,还是在说仿真。
15楼图中,仿真软件中示波器有四个通道,你只用了一个。
那么多通道,为何不同时观察R7左端(信号发生器输出)、C1右端(三极管基极)和Q1集电极?三个信号比较一下幅度,放大倍数一目了然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如果Ui为1v,那么若是UiC1左端则Uo=10v,若是在R7左端则Uo=5v,是没加输入电阻的1/2倍,但是要做5倍放大 ...

同时观察输入和输出波形,是最常用的手段。如果能够同时观察某些中间点波形则更好。
不仅仿真时是如此,实际工作中也是如此。市场上的商品示波器,几乎见不到单通道的(以前的真空管模拟示波器有单通道的)。示波器生产厂家正是为迎合用户的需要,才不生产单通道示波器的,因为示波器使用时通常都要同时使用两个通道,甚至更多个通道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同时观察输入和输出波形,是最常用的手段。如果能够同时观察某些中间点波形则更好。
不仅仿真时是如此, ...

贴个图难道不弄清洁一点?把四五个通道加上去那么多线不给别人繁琐的印象?说一大堆废话,你直接说这样做ok不ok,如果不ok怎么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贴个图难道不弄清洁一点?把四五个通道加上去那么多线不给别人繁琐的印象?说一大堆废话,你直接说这样做 ...

不行了?

网友:
板做出来测了一下,那些数据做不了20几兆,只能到十几兆,谁有没有好的数据好的静态工作点

网友:
就没有一个人会的?

网友:
放大倍数达不到五倍的,得考虑输出电阻

网友C:
昨天做了个仿真,通频带达到23MHz ,选的2n2222!放大倍数9dB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昨天做了个仿真,通频带达到23MHz ,选的2n2222!放大倍数9dB

我用的三极管是s9018,芯片手册上Ic=10mA,hfe=160,按这个算出来,Rc 、Re分别是500欧 、100欧,前面R1 、R2分别的16.4k 、3k,但是按照这个做块板出来,用示波器测是9点多倍,带宽才10M,要想做5倍,带宽30几M要怎么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