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mos管场效应管驱动电路,用pwm来控制的,用来做风力摆的

楼主:
求mos管场效应管驱动电路,用pwm来控制的,用来做风力摆的

网友A:
就是一般的MOS管开关电路,凡是用MOS的开关电路找个,参考一下就行
用N沟道还是P,,,
选好MOS管的功率,也就是几个主要参数,Vds,Ids以及内阻Rds
然后就是栅极串个最小10欧的驱动电阻,,GS之间并个最小10K的电阻,,,,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就是一般的MOS管开关电路,凡是用MOS的开关电路找个,参考一下就行
用N沟道还是P,,,
选好MOS管的功率 ...

栅极串联的电阻大小是影响栅极结电容充放电速率对么?请问为什么GS间要并联最小10K电阻下拉到地,这个电阻数值选择的原因是什么,比较大的电阻方便下拉到地?是什么原理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栅极串联的电阻大小是影响栅极结电容充放电速率对么?请问为什么GS间要并联最小10K电阻下拉到地,这个电 ...

栅极串联的电阻一般称作MOS管的驱动电阻,作用就是调解驱动器的驱动能力,调节开关速度。当然只能降低驱动能力,而不能提高。因为MOS管都是有米勒效应,电阻大的时候驱动电压上升很缓慢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栅极串联的电阻大小是影响栅极结电容充放电速率对么?请问为什么GS间要并联最小10K电阻下拉到地,这个电 ...

下面画个MOS的G极的电压波形上升沿的示意图,下降沿也是同样的道理

网友A:
关于GS间要并联最小10K电阻下拉到地的问题:
这个的作用就是在关断的时候提供一个泄放回路的,这个了解MOS管的制造上的结构知识,由于结电容原因,MOS的门极相当于一个电容,开关时导致mos管坏掉,也可以说是防静电损坏MOS,一般经验取值10K-30K左右。

其实可以这么理解:当MOS管驱动电路还没上电。但是输入上电了,这时驱动电路还没有工作,栅级的电荷没法被释放,就容易导致MOS导通击穿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下面画个MOS的G极的电压波形上升沿的示意图,下降沿也是同样的道理

图文并茂,生动形象,十分感谢,学习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关于GS间要并联最小10K电阻下拉到地的问题:
这个的作用就是在关断的时候提供一个泄放回路的,这个了解MOS ...

反复看了好几遍版主您的回答,收货良多呀,谢谢!这边帖子您再回答一个MOS管Rds大小的影响,我觉得就可以成为解决MOS管疑问的精华帖了,哈哈哈哈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