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103XX

楼主:
STM32F103XX时钟在启动文件中已经配置了,但看到一些网友在应用时重复配置时钟,这样会不会出问题?

网友:
重复配置时钟。知道那几个寄存器的含义,根据定义进行配置,配对了,当然没问题,配错了,就难说了。一般是初始化过程,可能会重新配置。

网友:
1.在system_stm32f10x.c中有#define  SYSCLK_FREQ_72MHZ 72000000
2.在程序中调用Systeminit();
系统时钟就会被配置成72MHZ。
关于时钟的配置在RCC文件里,那为什么他们要在应用重复配置时钟呢??这样做是为了特定器件的时序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