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VBS信号补偿

楼主:
手头有一个应用,用到模拟摄像头,是CVBS信号传输,但是当信号线过长时(6米左右)显示效果会变差,显示的图像中会有条纹和类似雪花的东西,像这种长距离的CVBS信号传输,在接收端应该做一些处理和补偿,希望有经验的大神指点一下,多谢!!

网友A:
楼主使用的是什么线来传输的?

这种信号的频带宽,对放大及传输的要求都比较苛刻。线长时,出现些问题是很正常的。

一般地,这种情况下:
1、降低负载阻抗,它可以很大程度改善效果。
2、频率补偿。一般高端损失非常严重,把高端提升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使用的是什么线来传输的?

这种信号的频带宽,对放大及传输的要求都比较苛刻。线长时,出现些问 ...

我用的是莲花头的线,就是以前电视机上用的那种。

网友:
呵呵,“以前电视机上用的那种”有很多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