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个4层板模板参考一下

楼主:
最近在画4层板,顶层底层走信号,中间是电源层(5V,3.3V,1.9V)和GND层,求一个模板参考一下。电源层要分割成3个块(5V,3.3V,1.9V)。

网友:
和画双层板区别不大,直接画一个就是了

网友:
这里有
okhxyyo管管的大作

一块intel_815的四层板子,大家来看看肿么样

网友:
和两层板差别不是很大,只是把中间的内电层划分一下就好了,没什么复杂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里有
okhxyyo管管的大作

一块intel_815的四层板子,大家来看看肿么样

不不不,不是我的作品,只是我看到的分享给大家。

网友:
先把电源层切换单层模式下,在根据大致的元件供电的电源电压进行分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