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个att7022分段校表的程序

楼主:
哪位大神做过att7022分段校表,我做了好几天了,一点头绪都没有,请求帮助,谢谢!

网友:
看手册  有大体框架程序的
小电流  10%
中电流 100%
大电流  电表一般是60A (5A*12)
校表一般是这几个点
当然了 如果精调还得另外补偿

网友:
我现在按照手册校准的顺序把参数计算出来  但是读出来的结果很乱  不知道什么原因

网友:
7022没用过,但是用过其他计量芯片,就是按照手册来就好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