超声波接收电路

楼主:
  要做一个超声波接收电路,但是那个比较器出来的波形很奇怪,,放大后出来的波形倒还正常,想问问是什么原因

网友:
你的仿真电路,示波器B通道和C通道接在同一点上,那是要干什么?
既然示波器还有富余通道,为何不接到输入信号上看看波形?
图太小,看不出运放的电源是怎么接的。

网友:
电路过于简陋,没有实用意义。前面是一基本比例放大器,后面是一开环比较器,实用电路是不会这么设计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