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ultisim仿真测量运放开环幅频特性曲线

楼主:
请问老师,怎么测量PA85这个高压运放的开环幅频(相频)特性曲线,图(1)是maychang老师在一个帖子中发的一种运放的开环增益测量电路图。在Multisim中该怎么仿真生成频率曲线图呢?图(2)是我照着图(1),在Multisim中画的仿真图,没有完全画好,同相输入端该怎么连接呢?C5,R3是补偿电阻电容,XBP1是伯德图生成仪器。图(3)是数据手册上的频率特性曲线图。该怎么仿真能生成图(3)的曲线呢?谢谢

                  图(1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(2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(3)

网友A:
各不同型号运放的幅频相频特性各不相同,所以仿真模型也各不相同。
你的仿真软件里面已经有此运放模型,搭好电路后即可开始仿真,得到其闭环特性。至于开环特性,恐怕只能说你试试看吧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各不同型号运放的幅频相频特性各不相同,所以仿真模型也各不相同。
你的仿真软件里面已经有此运放模型,搭 ...

闭环特性好仿真,开环的该怎么搭建电路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闭环特性好仿真,开环的该怎么搭建电路呢

按照首楼的电路,将运放同相端接地,应该就是开环的仿真。
不过,用仿真器仿真运放的开环特性,有意义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按照首楼的电路,将运放同相端接地,应该就是开环的仿真。
不过,用仿真器仿真运放的开环特性,有意义吗 ...

接地测试过,跟图(3)相差甚大,学习研究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接地测试过,跟图(3)相差甚大,学习研究的

开环仿真得到的结果,应该就是仿真中的模型。当初怎么建立的,现在就怎么显示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开环仿真得到的结果,应该就是仿真中的模型。当初怎么建立的,现在就怎么显示。

额,什么意思,就首楼这样搭建电路图吗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额,什么意思,就首楼这样搭建电路图吗

不是“首楼这样搭建电路图”的意思。
仿真时,各种元件和器件都要先建立模型。理想电阻模型当然最简单,就是欧姆定律。理想电容和理想电感模型分别是其微分方程定义,三极管、运放也是一样,仿真时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就是建立模型时已经确定好了的,运放的失调电压等等也是建立模型时就已经确定了的。
那么,你开环仿真时得到的结果,当然就是该运放的仿真模型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是“首楼这样搭建电路图”的意思。
仿真时,各种元件和器件都要先建立模型。理想电阻模型当然最简单, ...

额,那怎么搭建测试开环增益的电路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额,那怎么搭建测试开环增益的电路呢

“那怎么搭建测试开环增益的电路呢”
gmcheen老师在4楼不是说过了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