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中的问题

楼主:
放置器件时出现什么原因?

网友A:
元件库没有这个名字的东西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元件库没有这个名字的东西。

我想问下怎么解决?谢谢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想问下怎么解决?谢谢了

库里没有 RPOT 这个器件。
你要确认你的库里有这个器件,才能放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库里没有 RPOT 这个器件。
你要确认你的库里有这个器件,才能放置。

如何查看库里有没有这个器件?谢谢

网友D:
在左侧工程中,打开需要检查的库,可以查看是否有此文件
往图中添加元件 是在右侧库中点击该元件添加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在左侧工程中,打开需要检查的库,可以查看是否有此文件
往图中添加元件 是在右侧库中点击该元件添加的

好的  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想问下怎么解决?谢谢了

在库里面自己添加一个就好了啊,没有就添加,多简单的事呀,整的那么复杂干嘛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