带通滤波器

楼主:
  这个放大电路只要不在正的输入端加那个带通滤波,输出就有波形,,可加了那个带通后没有了方波,,输入的方波频率为40k,,理论计算的带通滤波范围为 37k  到  43k。

网友:
这个放大电路只要不在正的输入端加那个带通滤波,输出就有波形说明电路震荡了,需要修改参数

网友:
楼主这个电路,是无源滤波电路,运放在此与滤波无关,仅仅是放大器。

网友:
既然仿真软件有四通道示波器,为何只使用一个通道?
至少应该用示波器看看输入信号、经滤波后的信号、运放输出的信号这三个信号吧?

网友:
用示波器测前端。

网友:
另外,RC带通滤波器是没法将带宽做的那么窄,所以这个滤波器的意义很有限,为此还得付出信号衰减的代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放大电路只要不在正的输入端加那个带通滤波,输出就有波形说明电路震荡了,需要修改参数

楼主的表达欠佳。我猜测楼主的意思是“去掉R2C5C6R6,输出就有波形”。不是没有输入信号,而是没有带通滤波电路。

网友:
“没有方波了”,那么是不是有40kHz的正弦波?
楼主的表达真的有问题,问题问得让人摸不着头脑,要猜。

网友:
没有任何信号,

网友:
还不如直接做有源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