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生成二维码

楼主:
我想用单片机生成二维码,已经初步形成了。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。我用单片机生成向我付一定金额的二维码。比如我生成一个二维码,别人用支付宝扫描后就会跳转到向我付一元钱的页面。当然金额可以随便改。其实这些二维码都是网址,扫描后就会跳转到网址所对应的页面。金额不同,网址就不同。我的问题是有没有大神知道 金额和网址之间是怎样对应的?有没有规律啥的? 谢谢了

网友:
我猜金额作为一个参数 参数不同打开的页面不同,这个问下会做网页的应该知道

网友:
哦 原来是你呀

单片机会生成二维码后,应该就能明白,二维码的背后就是一串字符串

至于支付宝的二维码 你也想让单片机生成,这也不是难事,就是字符串,怎么获得是吧?微信跟他是对头,你用支付宝生成的二维码,用微信去扫描,就能获得字符串,同理,微信二维码背后的字符串用支付宝扫也可以获取。这个字符串怎么告诉单片机,就是你其他怎么通信了。

再给你一个二维码生成小软件

源码:

编译,打包成可执行文件
解压就可以用,也可以验证字符串对不对。

再次编辑下: 你要想动态的自动获取支付宝二维码,这个你就得知道他的API文档,网络请求,然后他就响应你字符串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哦 原来是你呀

单片机会生成二维码后,应该就能明白,二维码的背后就是一串字符串

至于支付宝的二维 ...

是我 多谢你的源代码了真是好人呐
我用微信扫了几个二维码,得到了字符串。不过超市里商品那么多,价格不一,不能穷举额,还是得知道金额和字符串是怎么对应的。这个要看那些资料啊,我连搜索的关键词都不知道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是我 多谢你的源代码了真是好人呐
我用微信扫了几个二维码,得到了字符串 ...

金钱与字符串怎么对应的,人家怎么可能把这种规律告诉你呢?那个就涉及到网络通信了,自己向支付宝的服务器注册账号,绑定,请求收款金额,收款商品,然后他验证了之后再回你一串字符,你再生成二维码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金钱与字符串怎么对应的,人家怎么可能把这种规律告诉你呢?那个就涉及到网络通信了,自己向支付宝的服务 ...

我明白了,这是我在支付宝官网上看到的

网友:
原来都是这样搞的,二维码付款这样安全不,谁给详细说说